[求助] ESD没过,OBIRCH也找到红绿两种颜色的亮点,下一步呢?

楼主(2015-06-15):
电路ESD没过,然后做OBIRCH,也找到红绿两种颜色的亮点,下一步呢?
下一步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原因呢?

网友:
亮点对应到电路中的位置,就应该是ESD损坏的位置,看是ESD保护管坏了还是内部电路,内部电路坏了说明是ESD放电不及时,要加强ESD。若ESD管坏了说明ESD器件要加强。这是大体方向,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obirch和emmi在应用范围上有什么区别?也是按时间收费的吗?价格大概什么标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birch不加vin测,只在想测的两个pin间加电压测。
    emmi加vin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两pin打esd fail
    现在obirch量的是A到地的,这么做有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A,B pin到内部电路是否经过电阻?若经过电阻到内部电路,可以确定是ESD器件failed,若没经过电阻到内部电路,看下A,B pin连接内部电路的gate还是有源区,若是有源区一般问题也不大,但要测试验证了。若接内部gate,要确定内部gate还是ESD器件failed。没有实际电路和layout,也没有测试数据没法分析。就给你提供这些思路了。

网友:
ESD 失效了,上来就obirch,也不先简单测测,公司这么敢花钱啊。

网友:
    一说 obrich 看 metal 间

emmi 是 junction 部份

至於颜色一般是流进或流出方式 ..

网友:
ESD 失效了,上来就obirch,也不先简单测测,公司这么敢花钱啊。
引用 网友B:

   有钱任性啊。

网友:
确实任性,看来是国企

楼主:
回复 网友D:

     obirch怎么收费法?
     emmi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birch最贵,还最慢

网友:
回复 网友C:

FA method

FA method

公司平台上这类资源都有, 有兴趣可以INTERNAL DISCUS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可以报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不知道,貌似很贵。我们ESD坏了都是自己测pin来分析的。

网友:
有钱任性---

一般不都是 IV curve、LC、EMMI、PFA这么过来--- obirch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mmi 电生光  obirch 光生热 所以应用方面obirch会广些,能看金属的失效,而金属没有载流子复合,所以在emmi下不会有亮点,反而会屏蔽下方产生的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emmi约2000~2500人民币/小时。obirch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边处理方式是两种,如果客户什么都不懂,我们提供以项目形式进行,如果客户懂,就按时间收费,一般来说emmi和Obrich 在一个系统里,价格比下面的朋友提到的2000-2500 便宜很多。如果有兴趣,可以邮件和我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F:

    信息量很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1,emmi 电生光:什么电?芯片工作的电源电压?还是测的时候,不给芯片以supply,但只是在两个pin间加一个电压?电为何能生光?是因为发热就生光还是载流子复合产生光?载流子复合为何能产生光?
    2,obirch 光生热:热改变电阻,从而改变流经的电流,从而obirch捕捉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实验前建议先简单了解下原理啊:1、emmi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暗场条件下,利用明场的照片和复合的载流子的图片进行一个时间上的积分(个人理解就是曝光时间设置的相对较长),其实利用的就是载流子的复合产生光子,所以我说就是电生光,亮的地方就是复合比较频繁的地方,电流较大的地方。但是金属不存在上述转化,所以不会发光。

2、obirch原理就是利用激光的强照射,使得失效的区域形成局部的热点,从而被捕捉。

上述都是个人理解,不一定全面。

建议做实验前先百度下,否则花的钱多也不一定适合,不一定有结果。

网友(2016-03-16):
OBIRCH比EMMI量测更准确

网友(2022-09-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 想继续请教一下obirch的问题。激光照到金属连线上,金属电阻本身就会上升,电流就会减小,应该就会发绿光吧,怎么区分是正常连线和出现损坏的呢?
还是说有缺陷的地方经照射电阻下降,导致电流增大,与正常趋势不符判定是有损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