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bsource输入方式

楼主(2015-06-15):
是这样的,我经常使用spectre中bsource语句。以前我都是先生成网表,再在网表中加上bsource语句,但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每次都要改。请问有没有什么symbal,可以直接调用,生成网表是就生成bsource语句,就相当一般电压直接生成vsource语句一样。谢谢

网友(2024-04-12):
多年过去,没人回复

网友:
我看我电脑里的analoglib bsource只支持除spectre以外的参数传递,不得不骂。

网友:
但是我估计spectre命令行又肯定是支持bsource的,就是不知道为啥不能支持gui里输入参数,都已经这么gui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