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silvaco 中用altas用高斯掺杂的时候下面有块区域浓度为最低啊

楼主(2015-06-15):
大神们,求助啊,能否告诉下答案,自己写的程序很多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大神们在哪?

网友:
你看的是净掺杂,估计是n,p型掺杂补偿了,所以那块是0

楼主:
恩,懂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1# 杨义 不知道你寫的 deck file 內容為何.
注意每一步驟產出的暫存檔 .history??.str
一步一步找就知道問題出在那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