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 time 和 hold time 两者之和为什么必须为正

楼主(2015-06-15):
能否通俗易懂的解释下为什么setup time 和 hold time 的和必须为正?

就像下面解释hold time可以为负一样,形象解释下:

如果理想情况,hold肯定是一个正值,比如0.3,也就是前后级寄存器之间delay必须大于0.3。现在时钟树建完后有skew,前后寄存器的时钟差有正,有可能为负。
现在打个比方,后一个寄存器的时钟比前一个早到0.3,那么即使两级之间没有delay,就是任何情况都可满足hold检查,即hold0。如果理解了这个,hold为负就不难理解了。后一个寄存器的时钟比前一个早到时间大于0.3,比如早到0.4,那么hold就是-0.1

网友:
因为采样窗不可能为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详细说一下;

什么是采样窗,工具是如何利用采样窗来检查setup和hold的?

我只知道在分析noise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窗的概念!

先多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www.ict.kth.se/courses/IL2201/Course_Slides/2012Slides/L_8_9_Timing.pdf

19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完这两幅图后还是一头雾水;

(1) 上面说的 tdcQ 说的是两级寄存器之间的逻辑电路的最大延迟吗?tccQ说的是两级寄存器之间的逻辑电路的最小延迟吗?

(2) 图中的tr又是什么?

(3) z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一个采样窗口呢?

(4) from the aperture center to the active clock edge,那为什么是减去 th呢?

网友:
1)tdcQ应该是 最大的 时钟到数据的输出延时
   tccQ 是最小的 时钟到数据的输出延时
2)tr传输时间 拉贝的书里边有
3)没看到 你说的‘z’
4)from the aperture center to the active clock edge 这句话后面 tao = (ts-th)/2 = (ts+th)/2-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1)tdcQ应该是 最大的 时钟到数据的输出延时
   tccQ 是最小的 时钟到数据的输出延时
2)tr传输时间 拉贝的书里边有
3)没看到 你说的‘z’
4)from the aperture center to the active clock edge 这句话后面 tao = (ts-th)/2 = (ts+th)/2-th

楼主:
回复 网友C:

(3) 多打了个字母z,后面的是问题

(4) from the aperture center to the active clock edge (ts+th)/2 这个是aperture center  为什么减去 th就是到 active clock edge了

(5) tdcq-tccq 这个差值有什么意义

网友:
没看懂, 为啥要加起来为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册上提到的!

网友:
对于一个最小的基本的时序单元来说,setup就是在采样之前数据必须稳定的最小时间,hold就是采样之后数据必须稳定的最小时间。所以对于这样的基本单元,数据必须要稳定的最小时间是setup time + hold time.
对于一个复杂的时序单元,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允许有负的setup time或者负的hold time。这是因为单元里面clock path和data path的长度不一样而已,但是这并不影响复杂单元里面最基本的采样单元的setup/hold time。 如果一个变负的值,对应的另外一个正值就会变得跟大,为了保证有一个最小的采样窗口(setup + hold),他们两个的之和必须为正,否则这个数据就不存在,所以也就采不到需要的数据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楼主需要的答案,这个是和基本时序单元的库定义里的liberty setup time和liberty hold time定义有正有负的意思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和基本时序单元的库定义里的liberty setup time和liberty hold time定义有正有负的意思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解释的很好,多谢!

为了保证有一个最小的采样窗口(setup + hold)

上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最基本的时序cell,至少要让数据稳定一段时间才可能采到数据,否则数据不会被采到!

网友(2015-08-21):
setup 、hold为负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setup time和hold time不是相反数吗,加起来不是为零吗?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www.ict.kth.se/courses/IL2201/Course_Slides/2012Slides/L_8_9_Timing.pdf

大神,能否给一下这个PDF的文件?上面的网站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