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提取问题

楼主(2015-06-15):
目前换了个环境重新搭建电路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schematic中做了一个inverter,将property分别定义为nw/nl/pw/pl,在上层调用过程中具体定义数值。但是在CDL export过程中,若选取analog选项,则在上层调用的语句中没有property,若选取digital选项,则上层调用的语句中有property,但底层的inverter只有端口没有管子。
请问有人遇到过如上问题么?

楼主:
补充一下,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就是为什么选用digital之后无法提出MOS管,有人能帮忙答疑解惑么?

网友:
应该使用analog选项。
在底层mosfet里面用pPar 函数传递nw/nl/pw/pl
具体的,你可以搜一下pPar函数的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我试试

网友(2015-11-01):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8-14):
同样在cdl 提取过程中遇到analog digital选项问题,然而选择analog 网表提取显示failed,选digital 则显示成功,楼主或者有大神指导,analog和digital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相关资料传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