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LDO出现振荡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15):
求大神指导:输出1.5V,流片后测试发现负载电容加陶瓷电容时,电流在80mA~450mA之间振荡;加10uF钽电容时,输出稳定;1uF钽电容时,输出也是稳定的。
补充:运放是一个简单的弥勒补偿二级运放,LDO的主极点在运放内部。也就是说空载的时候应该是最不稳定的,为什么测试出来反而是加电流时不稳定?
好像这个LDO有两个环路,请问这两个环路之间的稳定性该怎么考虑?是不是只要单独考虑每个环路稳定就可以了,还是两个环路合起来考虑稳定性?应该在那个地方断环?

网友:
你的意思是负载同样大的电流,用陶瓷电容振荡,用钽电容就正常?
这个负载电流是多大啊?
看来陶瓷电容的ESR电阻过大了,影响了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陶瓷电容在负载是80mA~450mA时振荡,钽电容在0~450mA时都不振荡。esr起很大作用,但是环路分析不清楚

网友:
LDO的理解有两个与传统的相位裕度概念相抵触的误区的,下面是个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的领悟

1.负载电流越小,LDO相位裕度越小,振铃的个数增多了,但是稳定性反而增强(这里的不稳定指的是发生不

衰减的振荡,从仿真就能体现出来)

2.负载电容越大,相位裕度减少,但是稳定性反而增强了。

就因为这个ESR电阻虽然加入了零点,让相位裕度增大了,但是减弱了电容对输出直接的稳压作用,
所以结果仍然是稳定性变差,发生了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怎么去理解和改版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马上就要流片了,求各位指点迷津啊,问题都还没有找到,,,

网友:
片内600p,片外10u

会有这种设定吗? 很奇怪

网友:
电路做的实在是。。。实在是太复杂了。。。。反向?

网友:
如果时间来不及,强烈建议电路加ESR 电阻 数个Ohm作为 补偿。。。。

网友:
回复 楼主:

陶瓷电容多大?

600pF!
太大
Res800K
也没见过,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陶瓷电容ESR最低的啊。

网友:
suggest to re analysis the whole loop including all possible parasitic

网友(2024-06-04):
感觉是钽电容的ESR电阻大,零点比较靠前,因此比较容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