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CDL导入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使用smic130的数字库,仅需导入一个器件做尝试CDL文件为

***********************************************************************
* LIBRARY NAME: SMIC13LL_9T_SCH_M
* CELL NAME: OAI22B2HD4X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OAI22B2HD4X AN BN C D Z
MN7 Z NET35 NET8 GND N15LL W=3.52U L=0.13U
MN8 NET8 C GND GND N15LL W=3.52U L=0.13U
MN9 NET8 D GND GND N15LL W=3.52U L=0.13U
MN11 NET48 AN GND GND N15LL W=1.38U L=0.13U
MN10 NET35 BN NET48 GND N15LL W=1.38U L=0.13U
MP7 Z D NET058 VDD P15LL W=4.92U L=0.13U
MP9 NET35 AN VDD VDD P15LL W=1.65U L=0.13U
MP5 Z NET35 VDD VDD P15LL W=3.56U L=0.13U
MP8 NET35 BN VDD VDD P15LL W=1.65U L=0.13U
MP4 NET058 C VDD VDD P15LL W=4.92U L=0.13U
.ENDS

自己写的devicemap文件为,
devMap := nfet n15ll
propMatch := subType n15ll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addProp := model n15ll

devMap := pfet p15ll
propMatch := subType p15ll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propMap := w w l l
addProp := model p15ll

以上这段devicemap写的不对,参考了很多文档还是没有办法,菜鸟~~
smic130库中提供的mos器件cell name是p15ll和n15ll
当前选择的做法是在smic130库中增加pfet和nfet两个器件,先将schematic转出来,随后再将pfet和nfet转换成n15ll和p15ll的两步走的方法,也就是devicemap文件没有起作用,存在的问题是管子的W信息没有导入,需要手动修改。

ni.log的错误信息是
==========================

Subckt: OAI22B2HD4X
==========================

Created the CV OAI22B2HD4X->netlist_tmp.

#####################################

MOS Instance: MP4
#####################################

...Searching for a valid mapping in the dev-map file...
        ...did not find a valid mapping.
Searching for the master cellview pfet->symbol in ref libs...
    ...in sGenerated sheet 1 for schematic OAI22B2HD4X
Warning (gdmiClaErrors): Error at line 21 of /prj/PN203/cds_master/project.lib for /ecad/soft/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samples/artist/pllLib:

Permission denied
Loading smic13pf_153350/libInit.il ...

Loading smic13pf_153350/loadCxt.ile ... done!

Loading context 'smic13pf_153350' from library 'smic13pf_153350' ... done!

Loading context 'pdkUtils' from library 'smic13pf_153350' ... done!

Loading smic13pf_153350/libInitCktPro.il ... done!

Loading smic13pf_153350/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13pf_153350
done!
Loaded smic13pf_153350/libInit.il successfully!
smic13pf_153350: Bingo! Found the master cellview pfet->symbol.

instName->'MP8' is created.
The net 'NET35' of instance 'MP8' has been connected to the terminal 'D'.
The net 'BN' of instance 'MP8' has been connected to the terminal 'G'.
The net 'VDD' of instance 'MP8' has been connected to the terminal 'S'.
The net 'VDD' of instance 'MP8' has been connected to the terminal 'B'.

也就是说没有devicemap上去。

请高手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2016-06-29):
加入空的。SUBCKT n15ll   P15ll 试试

网友(2016-10-10):
楼主还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助啊

网友(2017-05-19):
同样的问题,加入propMatch会报错,不加又没加法区分高低压器件,
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
试试把网表里在模型改成两个或者一个字符,然后 SUBTPYE 改成一样 的 字符如 M1 D G S B N1 L=1U W=1U

网友A:
CDL 网表 中在模型N15LL 改成两个或者一个字符 如 N1,再修改
propMatch := subType N1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A:
CDL 网表 中在模型N15LL 改成两个或者一个字符 如 N1,再修改
propMatch := subType N1 ...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按你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propMap := w w l l应该改为propMap := w fw l l,因为w是由fw计算得到的,所以应该把w传给finger width。

网友:
没用过你那种deviceMAP,我遇到mos type不同的情况,直接在netlist加一句:*.EQUIV nl=n5ll pl=p5ll就行了

网友(2020-12-23):
楼上高手

网友(2025-05-27):
二极管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