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inv,nand,nor之类的逻辑门的pcell的skill如何编写,已有mos管skill。

楼主(2015-06-16):
各位大神,想编写inv,nand,nor的pcell skill,但是没有思路,已有mos管pcell skill,请大神们帮忙。

楼主:
版主,帮忙解答下问题吧。

网友:
无非是通过参数的设置进行拉伸什么的~~
难点就是既然是门级的pcell了,那么“等高”是必须的,因为逻辑电路/数字PR里都一般是等高的。但要求“等高“,又不好进行简单的拉伸了,所以制作门级的pcell还是………………

网友(2015-07-31):
可以直接调用pcell inst,一般都是由nmos和pmos组成,分别设置相应参数就行,
难点是各种门级pcell中的走线要预先想好,同时门级pcell等高,如果nmos、pmos的w发生变化,
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增加管子的finger,保证fw可以在指定的高度内放下,w=fw*finger,多个
finger的门级走线怎么走也要预先想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方便发给我你的mos管skill吗?我想参考下。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5-09-09):
楼主为什么要做这个啊! 是不是想取代关键路径上面的stdcell? 达到最优, 这个不容易的,不仅需要开发pcell还需要开发验证的流程, 一个inv 的pcell都要写差不多2千行吧! 几年前在原来公司做过。

网友(2015-11-26):
cadence 有个工具叫 Pcell Designer 可以干这个事

网友(2016-02-23):
不是有stdcell 吗?为什么要用pcell的方式?

网友(2016-08-17):
回复 网友A:

你那里有这个工具吗?可与分享吗?

网友(2018-12-25):
能否共享一下你的MOS skill

网友:
楼主能看看你mos管skill怎么写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4-08):
用dbLayerAnd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bLayerAnd函数

不好意思,看错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