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与响应速度的理解

楼主(2015-06-16):
书上说单位增益越大,放大器对阶跃信号的响应越快,稳定时间越小,开始总是不能理解,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理解。
把输入的阶跃信号au(t)进行傅里叶分解,包含各个不同的频率分量,他们分别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在输出端合成一个输出信号Vout,从放大器的频率图看,放大器对不同频率的信号放大倍数不同,单位增益越大,可以被放大的频率分量越多,这样系统响应就越完整,速度也就越快。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顶楼主,求高人仔细分析。

网友:
不理解,求仔细分析?

网友:
这么理解是其中一种,而且这种理解也是正确的,不引入傅里叶分解的话,实际的一个时域信号,其本身就是有很多实际频率信号合成的,在某一个时域点上,或者很小一段时间内,变化越陡峭,变化幅度越大,证明这段时间内的信号能量越大,其实就是所包含的频率成分更多,或者说对应的某些频率成分的能量很大,如果一个放大器的带宽很大,那他就能把尽可能多的带宽内频率成分都加以放大,这样输出幅值变化就会相对较快,响应快就是这么来的,和傅里叶分解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越陡峭,能量越大的信号的频率成分越多,包含到无穷大的频率分量,这个肯定是超过单位增益带宽的,放大器对频率超过单位增益带宽的频率分量没有放大作用,那输出端是怎么得到完整信号的啊?这个不理解,可以解释吗?

网友:
是单位增益带宽越大吧,不是单位增益吧。。。

网友:
开阔眼界,再求高人怒来开讲座,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所有频率范围内都存在增益,每个频率下对应一个增益,输入信号变换成各个频率量的叠加,经过不同倍数的“放大”,再合成为(形式的转换)输出信号,0dB=1只是其中一个罢了,超过这个频率,增益依然存在啊,比如0.4,0.1.我觉得不应该把小于1的增益称为没有放大作用,这样应该是你所说的“完整”。要不然我也可以说你这个信号放大了100倍那个放大了10倍,凭什么这个放大0.1倍的你就说不完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从来就不可以得到所谓完整信号说法,输出端得到的信号绝大部分都是以能量,也就是信号幅值来表征的,并不是以你输入信号的包含的频率成分有多少又表征到了输出的,所以说高频成分的输入信号在放大过程中是肯定要损失的,而输出端得到的,只是他能尽可能放大的频率成分,即使这种情况,一般的应用输出的信号幅值对输入的响应精度也已经够了,而且用它来表征响应速度是合适的。

楼主:
我明白了,输出电压的稳定值室友输入的稳定值控制,带宽大小影响的是输出端的响应过程,带宽越大,高频分量的作用越明显,输出端稳定的越快。好像可以反过来理解,因为当输入时阶跃时,输出不是阶跃,所以高频分量在放大过程中是有损失的,哈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错了,把输入阶跃到输出阶跃当作完整了~

网友(2023-12-29):
MARK一下,学习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