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新人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6-16):
我设计的一个单端输入差分输出LNA,采用CG-CS输入结构,在输入端CG管的源极需要加一个电感提供直流通路,同时阻交流信号。频率范围是40MHz至2.5GHz,希望电感值不要太小,在200nH以上最好。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这样的电感呀?在网上找了好多没有找到满足要求的。

网友:
基本没有可能,200nH的电感自谐振频率不知道低到多少MHz了

CG的源级为什么需要加电感,都是用current source的吧

网友:
自制绕线空心电感即可,我就这么干过,楼主的频率是数字电视上面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希望CG和CS管的源极电压能够一样,这样可以保证信号的对称性。单片LNA,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到50欧姆,电路大概是这样的,现在电路图仿真出来增益比较高,但是噪声性能不好,而且找不到合适的电感。大神有电路改进的建议吗?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出来的电感Q值有多大?电阻大吗?我这个LNA是用在无线收发机的接受机前端。

网友:
1. 你只是想在RF频率看到高阻,那么可以在图中的L上并联一个C并联谐振在信号频率处;
2. 信号的对称性不必要太追求,相位差180度,跟相位差170度,对增益的影响小于0.05dB;
3. 你Noise Summary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哪里?你的电感用得是片上电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1.电感是片外电感,由于是宽频LNA,工作频率在45MHz到2.5GHz,所以应该不能谐振;这个电感的作用是提供直流通路,阻隔交流信号而且不影响输入阻抗匹配;
2.您是说输出端可以不用两级FDA?如果输出信号存在幅度和相位差对后面的混频器有影响吗?
3.NOISE SUMMARY主要是输入端的CG和CS管,目前仿真出来tt工艺角、常温下噪声低频时比较大,有3.3dB,高频在2.5以下;
4.我现在是在网上找的电感S2P模型带入电路中直接仿真,来模拟片外电感。

网友:
PN的mismatch影响一点点增益而已,又不影响iq mismatch;
你这噪声不算大了吧,功耗多少?跟paper里比较过吗。。。
这么宽的频带就别用电感了吧,没有电感适合你

回复  totowo
多谢回复我1.电感是片外电感,由于是宽频LNA,工作频率在45MHz到2.5GHz,所以应该不能谐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也在考虑不用电感,但是不用电感,又不允许用片外的balun,那么单端转双端的宽带LNA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结构?paper里面没有做到增益这么大,而且频带这么宽的。。
现在是要求设计一个单端输入、片内balun、高增益的LNA,所以感觉限制因素很多。
频带太宽不适合用大片外电感是吗?有没有其他的单端输入LNA的输入结构?
第一次发帖,感觉得到了热心的回应,也给苦苦的研究生生活增添了一点幸福感呢~

网友:
我觉得片上的这个结构应该是最适合的了,其实增益太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Linearity吧
这个版没有模拟IC设计版面人气高,去那儿发帖会更容易有人回应

回复  totowo
现在也在考虑不用电感,但是不用电感,又不允许用片外的balun,那么单端转双端的宽带LNA不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哒好哒!!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是的,增益高的话线性度下降到-20dBm了。我去模拟IC也发了一个帖子。
谢谢啦!

网友(2016-02-22):
我现在也在做超宽带的LNA还是可变增益的   范围1-3G的

楼主(2016-05-20):
回复 网友A:
现在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采用的是片外村田LQW18系列的片状电感器,大小为270nH,输入输出均匹配,噪声系数在100M~1.8GHz在3.5dB以内,功率增益大于17dB。

网友:
赞,功耗多少。能发什么级别的paper^_^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耗16mA@1.8V,有点大,paper还没写完

网友:
这频率范围也太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