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时候考虑输入和输出短路情况?

楼主(2015-06-16):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讲运算放大器时,多次提到考虑把输入和输出短路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在设计运放时都要考虑这个吗?

网友:
短接以后是电压跟随器吧,楼主可以把拉扎维书上讲到这种情况的地方截图贴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