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和pdk 中的电阻格式不同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16):
请教下面的情况如何调用pdk中的电阻电容模型:1.模型中的电阻电容格式如下:
.lib cap
.subckt pipcap n1 n2 l = 5E-6       w = 5E-6
.lib res
.subckt rpdiff n1 n2 l = 2E-6       w = 1E-6

2. 网表的格式如下:
RI7 vdd! OUT 8.61923K $[NW] $W=3u $L=30e-6 M=1.0
RI4 OUT gnd! 2.44989K $ $W=1u $L=20e-6 M=2.0
CC0 OUT gnd! $[CP] m=1 c=500.8f a=400e-12 p=80e-6

有如下问题请教:
1.我电路中调用的是pdk中的库,生成的网表电阻电容与model中的格式不同正常吗(还是我pdk安装不正确造成的)?
2. 这种情况我想调用pdk中电阻电容模型,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网表电阻看来有两种类型,你的网表仿真跑的起来不呢?
pdk怎么装的?直接解压吗?

回复 楼主:

网友:
用subckt写的模型,调用的时候器件前缀是X,模型名称就是subckt之后的pipcap、rpdiff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