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知某金属的功函数,计算此材料逸出的电子的最大波长

楼主(2015-06-16):
材料的功函数是指电子逸出此材料所需的最小能量。若已知某金属的功函数是a eV,求此种材料逸出的电子的最大波长。
为何:最大波长=hc/a?
按我的理解,逸出的电子的能量=照射到金属的光的能量-功函数,然后再根据逸出的电子的能量=hv=hc/波长,来计算出波长。
为何直接用功函数代入求出波长,而不用逸出的电子获得的能量代入求出波长呢?

网友:
这里说的是最大波长,所以用能使电子逸出的最小能量,即功函数。

但是“逸出的电子的能量=照射到金属的光的能量-功函数”这个理解是不对的,电子逸出的过程不是在粗糙表面推木块,推过去能量就耗完了。而是电子具有这个能量以后便可以逸出,这个过程中,电子的能量并没有转移给其他物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光电效应电子能逸出,逸出后的电子的动能=入射光子的能量-逸出功。
    逸出后的电子,俗称光电子,它也有E=hv吗?它不是只有动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电子处于束缚态,指的就是电子的能量状态,此时电子的能量是负的势能;当电子逸出后处于自由态,那么电子势能=0,所以可以理解为电子只有动能。但是电子的能量并没有转移。电子所具有的能量还是那个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否这么理解:
    如果光电效应成功发生,逸出的电子的物质波的能量E=hv还是功函数,但是它的动能(mv^2/2)就是入射光光子的能量减去功函数所剩余的,此时波长最大。
    如果没有成功发生,那就说明还没有达到下一个能级,那么电子就不会逸出,但是光子能量还是给了未逸出的电子,所以其物质波的能量还是增大,波长减小,波长不是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改了一下,你再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是“逸出”电子的波长。所以就没有考虑未逸出电子的。
   在势阱中,电子的波函数是驻波,波长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势阱中,电子的波函数是驻波,波长是另外一回事。
    这话怎么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去翻量子力学了,我也忘的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在势阱中,电子的波函数是驻波,波长是另外一回事。”
    你是想回答我的什么疑问?或者想 纠正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补充一下,束缚态电子也有波长,但和自由态电子不一样,怕你误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个问题啊。
    如果某个粒子处于无限深势阱里,对于不同的能级,它的波函数如图示。我想问的是,比如n=1,那么这个粒子是不是一直沿着像拱桥一样的曲线,从左走到右,再从右走到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波函数是概率曲线,而不是电子的运动轨迹。基本粒子只有能量属性,无法被跟踪和标记。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的波函数描述粒子必定在这条曲线上的某点,不可能在其他地方,但是具体在哪一点是不知道的,但在某一点的概率是可以确定的,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概率曲线就是说,在粒子这个能量上的几率有多大。量子力学中没有确定的东西,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概率密度函数的确是给个概率。
    但是波函数的图是不是就粒子总在这图上的某点而不会到其他地方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波函数的曲线就是概率曲线,不是轨迹或者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