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候log报出X态是怎么玩的,急求

楼主(2015-06-16):
是什么工具可以报出X态和出现的位置,还是需要自己写个脚本来做到这些啊?

我想写个文件类似于如下功能
结果类似于 在 log中,出个Warning 然后报个 X态 setup hold的,然后报下出现在哪个文件多少行。。。。

网友:
后仿真如果出现X态扩散,log报出X态个数是否有意义?
其实可以通过修改STD cell模型,如果D端为X态,Q/QN端输出为random

网友(2016-03-22):
vcs中的“-xzcheck”可以报出发生x或者z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