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6-16):
1 对于多阶sigma delta adc,在simulink中仿真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系统是否稳定的呢?(我的做法就是不断的增加输入的幅度,看输出的fft,直到输出点的snr有很大的降低,说明此时的输入幅度下,系统是稳定的,不知道有没有说明错误,希望大神指正)

2 经常看到-3dBFS时候的SQNR值,-3dBFS有什么参考意义么?在matlab代码中跑出来的图中,会给出max SQNR时候对应的input level,我的输入只要不超过这个input level不就好了么?

3 对于多阶SDM,每一个积分器的输出应该调整到多少为合适呢?full scale?为什么呢?

希望大家踊跃回复,thx in advance!

网友:
判断系统是否稳定,就看积分器的输出是否会溢出就可以了。另外,这个稳定的问题在设计ADC系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不用Simulink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是不是只要保证每级积分器的输出不超过FS就能保证稳定性?反馈系数之类的需要scaling,如果怎么scale都不能使得每个积分器的输出在FS之内,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积分器不稳定?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在大信号的情况下积分器输出不会溢出,那么这样的传输函数就是稳定的。积分器的输出在设计时就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太大的话,即使没有到FS,也会因为输出幅度过大,导致稳定时间比较长等问题,影响到电路的性能。

网友B(2015-11-21):
3) 对于多阶SDM,每一个积分器的输出应该调整到多少为合适呢?full scale?为什么呢?
我选择在0.4以内。否者需要大摆幅OTA,非线性会导致SNDR变差。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网友(2018-11-28):
您好,我想请问您能把一阶sigma-delta噪声整形的代码发给我吗?小白一个,谢谢大佬

网友:
您好,请问您可以把您的代码发我一下吗,小白一个,真心感谢了。

网友C(2023-04-24):
引用 网友B:
3) 对于多阶SDM,每一个积分器的输出应该调整到多少为合适呢?full scale?为什么呢?
我选择在0.4以内。否 ...

请问在simulink仿真下吧积分器输出控制在0.4以内但是cadence仿真时发现积分器输出超过了这个值,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小白一个,虚心请教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simulink仿真下吧积分器输出控制在0.4以内但是cadence仿真时发现积分器输出超过了这个值,请教一下 ...

请问有答案了吗?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