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calibre -drc -hier rule_deck 疑问

楼主(2015-06-16):
calibre -drc -hier rule_deck

hierarchy的话,如果一个refernce例化了两次,那么工具检查的时候只检查其中一个;

有个疑问:

如上图所示,如果工具检查的是左侧的cel,那如果右侧cel的右边界内的metal和top层metal 有min space违例的话,因为工具不检查右侧的cel,的内部那这个违例岂不是检查不出来

网友:
顶层会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 -drc -hier rule_deck

这个就是顶层的啊;

那如果我只有一个module,a.v  b.v

在top层被例化了两次,那就不能用 calibre -drc -hier rule_deck 这个了吗?

因为如果用这个的话,岂不就只检查了一instance和顶层中的stand cell吗?

网友:
想太多了,  calibre就是查primary cell的drc情况, design大了你肯定要-hier,

不-hier 很多rule都跑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