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erver上是redhat6.5,安装ic5141老是出错!

楼主(2015-06-16):
希望论坛各位装过的大牛能帮我看一下,哪一步出错了,我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因为折腾了一阵子,实在没有方向了。我详细说明一下我的安装环境以及出错的步骤,方便大神们指点。

1服务器配置及linux系统版本

内存32GCPUIntel 64位的;

Redhat 6.5
64位;

server上安装的系统是desktop,有图形界面。通过本地PC上的软件putty登录server,全是命令行操作(在命令没有打错的情况下,这个应该不会导致任何问题吧)

下面说说安装中出现的问题(两种方案都失败)

方案1:

下载cdrom安装包形式的(usr6或者BASE的),一般有三到四个cdrom

按照下面的步骤一步一步下去:“——以内”部分为操作

——————————————————————————————————————

3、建立一个目录,如eda,用于IC5141的安装

(1) mkdir /eda

(2) chmod 755 /eda

(3) chown icericer /eda

4、切换到icer用户,以便进行后续的安装工作

(1) su - icer (注意:不要省略中间的连字符,否则将忽略针对该用户的环境变量设置)

5、进行安装

(1) cd /???/CDROM1   根据自己文件放的位置,确定???的内容

(2) ./SETUP.SH

6IC5141安装程序安装步骤

(1) 在“Specify path ofinstall directory \c [OR type [RETURN] to exit]: \c”的提示下输入安装目录:

/eda (本例以安装到/eda为例,故输入/eda)

(2) 在“Do you want o startsoftload? [y/n]: \c”的提示下输入y

(3) 此后,依次选择: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2) Local

3) Other

4)此时还会提示选挂载点mountpoint,按enter即可

5)提示是否看安装说明,直接选 n

6) Cadence Catalog

7) All of the above

出现省略号

安装,时间有点长

回到主菜单

8)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9) Linux Operating System (lnx86)

10) Quit

———————————————————————————————————————

上面到了9) Linux Operating System (lnx86)这一步报错如下所示

我找到这个所谓的mediaMap.lnx86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方案2:

下载的IC-51.41.151安装包,利用iscape安装

出现如下错误,那么,是这个iscape不能兼容64位系统平台吗?

这个iscape版本是iscape.04.21-p004,之前网友都用的这个在64位上安装的,都成功了。

请教之后有懂的人说这个iscape太老了,不过我全网搜索,也没有找到新一点的64位的iscape了。

哪位大神手头有吗?希望能帮帮我

哪位大神能帮我一下,本人感激涕零!

网友:
ic5141 only support rhel4 and rhel5

网友:
服务器安装server版带有图形界面gnome,远程用xme或。。登陆图形界面
,与本地一样
5141确实可以在rhel6上面使用,但要更改许多内容,不是一两句就说得清的,自己摸索

网友:
即使安装好了,在运行过程中也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是系统相对于软件来说,太新了。如果非要使用IC5141的话,建议RHEL3,RHEL4。RHEL5也可以,不过不如前二者兼容性更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图形界面的话我之前用本地VNC访问server。界面跟server一样,后来折腾了一下,发现不灵了。现在就直接用putty,反正都是敲命令行一样的不影响我系统的安装

另外大神我本次发帖的目的不是来折腾的,我的目的就是尽快把软件安装好,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工作。如果要继续摸索就算了,希望大神能提供点其他的途径,比如换系统?改ic5141版本?还是说直接拿现成的系统压缩然后放到server上解压?

感谢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谢谢!你们的回答对我很有用。但是本坛有许多网友在6.5上成功安装了5141.我以为应该可以。所以就一条道走到黑。看来好像还没有大神知道我帖图里面的这些错误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去装个4试试。

网友:
安装IC616 或者IC6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