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后仿)文件时发现如下Warning

楼主(2015-06-16):
使用VCS编译后仿环境时,对FLASH的模型检查出现warning:
Warning-[VNTB] value is negative or too large, set to 0.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ps
......
sepcify
wire flag;
reg timing_note;

sepcparam TPE 2400000;
$width (posedge flag, TPE, , timing_note) ; // warning指向这一行
......
endspecify

经过检查发现2400000ns大于2**31ps=2147483~2147484之间的一个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尝试修改为2100000则编译通过,
然而问题在于之前的项目中也出现过比这个大的多的数字,都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对比发现之前的项目没有使用specify,只是用的parameter,
于是我还尝试将sepcparam修改为parameter,还是不行。

求问高手,是不是因为$width在处理数据时仅仅能处理32bit数?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消除这个warning?我尝试在编译时加了-surpress,确实可以消除,但是其他所有的
warning和lint的信息都被删除了,个人认为这个方法不太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楼主: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