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768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5-06-16):
大家好,目前正在测试32768晶振,发现低温时候,偶尔会出现晶振不起振问题(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不起振时候,测量XOUT电压接近0V,XIN电压为1.2V(电源电压为1.2V),等过一会儿温度升高后,又恢复起振,RF内部电阻为10M,设计时负阻margin给的足够大,并且低温时负阻大一点。想请教下,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负载电容会不会影响起振

网友:
simulation with xtal model

网友:
回复 楼主:

    Xin1.2伏应该会通过10M电阻和XOUT对地管放电降到中间电平,如果1.2V 能保持住不动,应该可以说明没有放电通路,可以检查一下RV是不是在低温下有问题。XIN加电压串电流表,看是否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问下,R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湿度引起 XIN 脚 和附近的 1.2V 脚 有寄生电阻,比如 1M 欧。
32K这种微弱电流的系统,测试要考虑 万用表的输入阻抗。使用时要防湿度,防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从冰箱拿出来后,都用纸巾擦拭,防止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RF,就是那个反馈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RF用的是poly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冰箱降温,拿出来后,外面的空气湿度大,非常容易产生致密的小水珠。 空调房里好一些。
若有高低温箱,可以控制湿度和温度的测试,就能区别是温度还是湿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芯片上电,XI接电流表到地,正常情况下,电流表为0.1u左右,不正常时为1u左右,不正常的芯片,过一会儿(应该是温度升高),电流逐渐从1u变为了0.1u,芯片又正常工作,这个应该能解释不是湿度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短接到地,芯片上电,不正常时,有1u电流,正常时是0.1u(电源到XI上有1M寄生电阻?)不知道你说的Rf有问题是什么问题,poly电阻变化不会很大吧,还望解答。

网友:
低温起振 能量降低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这样看的话,这个对电源的大概1M的电阻,是低温引入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量降低如何理解

网友(2016-01-26):
终于找到一个类似的32768晶振起振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产品做出来之后,遇到天气冷了,发现有部分产品起振不了,要么是那热风枪吹一下,要么是等一段时间晶振慢慢起振,分析半天不知道怎么验证是晶振问题出问题,有大侠帮帮忙提供一下方法吗?

网友(2018-08-16):
    32768 低频通常 RING 起来会花很多 ms 时间 ,
以前听说过 simulation corner 会动 , 但流片回来实际不一定
   一般会把 XTAL 跨 invert gate  gain 做得更高些 .
还有些 gate enble 会影响
disable 後就回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