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class对象new

楼主(2015-06-16):
class rgb_pixel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uvm_object_utils(rgb_pixel)
    rand bit [7:0] red;
    rand bit [7:0] green;
    rand bit [7:0] blue;
    function new(string name="rgb_pixel");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rgb_seq_item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uvm_object_utils(rgb_seq_item)
    rand bit [8:0] res_width;
    rand bit [8:0] res_height;
    rgb_pixel       m_rgb_pixel[];

    ...
endclass

...
rgb_sequence_item rgb_pkt;
rgb_pkt.m_rgb_pixel = new[rgb_pkt.res_width * rgb_pkt.res_height];

这个new[]好像没成功,单步调试查看value是empty,类型是class[]

同样的代码在NC里仿真正常,但VCS里不通过。求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写个小例子:

    当res_width和res_height数值较小时,比如40,5时,仿真没问题。
    当res_width和res_height数值较大时,比如100,100时,仿真出错,new[]不会起作用,rgb_pkt.m_rgb_pixel的值为empty
    不知道是不是VCS的bug,还是VCS有什么限制?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放心的话可以把rgb_pkt.m_rgb_pixel[n]每次赋值前new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