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好大怎么办

楼主(2015-06-16):
各位大大,小弟在做一个hierarchical 的PR设计,单看 block 内部的reg2reg的timing是MET的,但是从top看下去,发现 block中有很多 reg2reg的violations,经分析,是由于SI(noise)从top传递到底层造成block内部SI很大,以致vio增多。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也遇到过相似问题,这种SI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在module合入顶层修timing时候应该先把时钟网络上noise清干净,特别是主干时钟,否则timing不好修。可以在pt中用脚本把时钟net上的noise抓出来休掉,再去看timing。

网友:
模块开了si timing么,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在top和模块level看timing的时候

就是个进来的transition time不一样

网友:
top时钟上面有noise会带入到模块中的对timing有很大的影响。单独跑模块的是看不到的。

网友:
在top的 timing report 中找出这些 si 的net  在 模块里fix  ,然后跑top   看结果

网友:
clock  上noise 影响很大,最好先fix clock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谢谢大虾

网友:
top 进来的主clock path对应的net 做shielding。往往top看到的五六ps 的SI ,传到模块里面 可能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