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yperLynx 8.2或9.0软件破解

楼主(2015-06-16):
HyperLynx 8.2或9.0,为什么我按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4292&highlight=HYPERLYNX%2B8.2  里说的方法就是不成功,打开里面的方法是说只适合在XP的32位系统里用,是否有大师在WIN7 64位系统里成功破解过,小弟在此求教,只要能成功,可以要求我给信元。

网友(2024-03-31):
頂一下,求大神

网友(2016-06-22):
我的是64位的,按照32位的方法破解,第二步,-patch 那条命令输完会提示系统无法找到指定文件,破解不成功。

网友:
也是这样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