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是如何根据电流布线

楼主(2015-06-16):
电路提供max current = 1A

top metal = metal3  current density =3 mA/um

metal1 metal2 current density =1 mA/um

请问怎么计算布线?

是用最大电流算还是用恒定电流算?

恒定电流和最大电流差距多少?

网友:
看问题有点晕---

电路设计者提供的max current都是工作状态的电流了,肯定要满足啊,为啥还有最大电流和恒定电流的区别---

如果你说的是EMrule里提供的current density的max和工作态的话,那肯定是工作态,EM里的max涉及温度、频率、信号占空比等等,那max比一般工作态要大很多---

不过也不需要太担心,金属的current density其实比foundry提供的要大很多--- 大一些或者小一些其实影响没想象那么大,想要烧断金属哪有那么容易---

网友:
瞬态电流很大,一般是看恒定电流的,如果是1A的话,metal1 metal2 current density =1 mA/um, metal1 或者 metal2 width == 1(电流)/1(density) *(1+20%)=1.2um 留有20%的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恒态是瞬态的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