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体二极管怎么量不出来?

楼主(2015-06-16):
为何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量图示两端,怎么就显示不出电压值呢?

按我的理解可以显示出的电压=0.6V+I*10K
I=(万用表的内压-0.6V)/(10K+万用表内阻)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二极管档的显示读数不是这么回事,先看看万用表的说明书吧。

网友:
正向电阻很大,反向电阻更大。用二极管档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