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用VHDL实现流水灯,为什么只有一位亮,其余都不亮,求大神告知原因,时钟50MHz

楼主(2015-06-16):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_water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outp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led_water;

architecture arch_ledwater of led_water is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buff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buff)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if counter = "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 then
                buff <= buff+1;
                counter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case buff is
                        when "00" => output <= "1110";
                        when "01" => output <= "1101";
                        when "10" => output <= "1011";
                        when "11" => output <= "01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arch_ledwater;

网友:
你这段写得也太那个了,网上随便找段代码参考吧

网友:
if counter =’ ‘ 这个边界条件不是太好啊,你这是一个点,若是越过,也不会复位,只有等他溢出了。

网友:
代码风格貌似有问题:
1、counter和buff都没有初值。
2、buff单纯累加,溢出了呢?
3、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要合理使用,不然可能会有竞争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