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的介质色散模型

楼主(2015-06-16):
各位大神:
在HFSS的材料库里面有一个“Djordjevic-Sarkar”模型,如下截图所示:
然后这个模型的数学公式描述是类似如下的一个公式(随便找了库里面的一个材料,然后里面有公式显示):
3.74076+0.0255671*ln((2.53303e+022+Freq*Freq)/(4.95658e+009+Freq*Freq))。
我对里面的“Freq*Freq”这个表达式不明白,频率的平方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应该是“j*Freq”(意思就是一个复数的虚部,其模值就是频率值)啊?如下公式所示的这种形式:
请指点一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公式?多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一篇讲SIWAVE里面的关于信号完整性的文档里,这个色散模型是如下的公式:

各个公式都不一样,有点晕了。

网友(2015-11-09):
1,个人观点:第一个式子里面的a就等于第二个式子里面的对数函数的系数,第二个式子里面最后加的计算DC部分可以忽略(见《Adcanced Signal Integrity》那本书的263页)。
2,又或者DC那部分已经计算完加上高频介电常数中去了。
3,第一个式子像ADS Help里面,没有说明系数a是什么,但可以推断就是第二个式子里面频域内单位介电常数。

网友:
取ln函数里面那个式子的实部,就是Freq平方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