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恒流恒压系统仿真设置

楼主(2015-06-17):
背景:
反激式,断续工作模式控制AC/DC
应用于锂电子充电器
利用Cadence Spectre,怎么样设置外围的负载条件来仿真AC/DC恒流恒压的效果?

楼主:
求助啊?哪位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给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不行

网友:
USE LED DIODE MODEL ?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整负载即可。满载的时候,输出电压5V,继续增加负载,电流会增加,电压会减小;再继续增加负载,电流不变,电压会继续减小,这个就是恒流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