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问题

楼主(2015-06-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设计通过了formality和pt的验证,同时也通过了设计规则检查,但是在做VCS的时候出现了功能错误。请问下可能会是哪儿出错?我猜测是不是因为串扰过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因很多的吧,需要debug 波形来仔细找

网友:
timing余量不足, 看仿真有啥log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子模块的波形对不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t里面timing是满足的,但余量较少,只有0.1左右,是不是还需要对时序进行优化?但是在pt里面都通过了,为什么vcs还会出现余量不足的情况啊?

网友:
margin加到0.3试试 ,  是setup还是hold问题, setup降频处理, hold只能多加margin

楼主(2015-08-04):
回复 网友B:

   我后面设置的margin都达到0.3左右,vcs检查时序的时候也没有报出时序违例。是不是因为噪声太大的原因造成了vcs错误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pt的时序分析路径和vcs的路径不是同一个路径,
比如vcs只分析道memory的pin上,但是pt能够分析道memory的内部,
那么在io pin的时序就是个假的违例

网友:
si影响没那么大的,而且si delay本身就是计算在 net delay里面,

你是什么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