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 m=4 这个管子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6-17):
npn m=4有什么作用

npn m=4有什么作用

如图,npn m=4这个npn起什么作用?

网友:
他与后面的管构成达林顿管,具体作用楼主自己百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npn m=4 这个管子的BE若是不连接再一起,那就是一个level shift让右边的管子Vbe和左边管子一致。

连起来的话看不出道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