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输出曲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17):
调带隙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所有的MOS管都是饱和的,但是,输出随温度的变化是截止的,仿真开启电路的结果也没有变化,请问有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求指教。。。电路图和仿真图如下。。

网友:
1、看看你的启动电路正常工作没有?
2、输出随温度的变化是截止的是什么意思,输出不随温度变化,是直线吗?
3、你好像发错区了吧,这里是RFID IC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输出的波形图,请问如何仿真启动电路?是做瞬态仿真吗?

网友(2015-08-13):
仿真瞬态,可以初始把启动电路的net置零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