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输出曲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17):
调带隙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所有的MOS管都是饱和的,但是,输出随温度的变化是截止的,仿真开启电路的结果也没有变化,请问有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求指教。。。电路图和仿真图如下。。。

网友:
1、软件问题,电路保存好,重开重新仿真
2、电路简并点问题,认真看看支路上电流是否合理;看看BJT的V-I曲线。
3、电路由简及繁,只留下bandgap的core,给core里的电流镜直流电压偏置看看;随后加入运放;最后做启动,看看启动电路的DC工作点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刚刚仿了一下bandgap core,但是,无论怎么改变电阻的比值,输出曲线始终是一条直线,请问,这是软件的问题啊,还是我的电阻值太小?

网友:
"所有的MOS管都是饱和的,但是,输出随温度的变化是截止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是“截止的”?电流?你试着把左边的偏执电路换成理想电流源, 然后看你的bandgap core是否有正常偏执电流和电压。

楼主:
就是输出几乎不随温度变化,而且输出的电压值只有几十毫伏。换成直流偏置后的输出是一条斜线,但是无论怎样修改电阻的比值,斜率都没有变化。。。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输出几乎不随温度变化,而且输出的电压值只有几十毫伏。换成直流偏置后的输出是一条斜线,但是无论怎样修改电阻的比值,斜率都没有变化。。。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dc扫 温度有时候会因为启动电路的存在  无法正常仿真

网友:
积累经验阶段,需要耐心尝试仿真的不同方面。

网友:
1、观察BJT的V-I曲线,看看自己是不是选对了器件。有的是BCD工艺有BJT,有的只有lateral 或者vertical寄生BJT可能不满足设计使用要求
2、bandgap core可以先不用运放看,两边支路流过同样的直流偏置电流(1uA~10uA),看看两边不同BJT上的电压VBE电压
3、调运放,保证是个对的运放
4、运放接法上注意正负反馈,看拉扎为书

网友:
1.先看電路之Power (VDD),你是如何給它的??

2.看啟動電路是否正常功工作?

3.查看各MOS 之DC 電流是否在你設計範圍內??

网友:
估计就没启动吧

网友(2015-08-18):
如果电路有运放,看看是不是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