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moval 是什么意思? 怎么修掉

楼主(2015-06-17):
timing report 中遇到removal violations , 不知道是指什么。

网友:
类似于hold time ,修掉即可

网友:
类似于hold 不完全相同,一般指复位时,复位信号在clk信号到来之后还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否则会出现复位不成功,建议分析路径,找找复位信号时钟域是否和时钟信号一致,检查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