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种CMOS门级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的作用

楼主(2015-06-17):
常见于比较器的倒数第二或者第三输出级(如OTP模块中),请大牛详细分析该电路的原理,MP1和MP2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体现滞回。如果直接换成一个反向器,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常用于IO输入信号整形处理。

网友:
可以查看Baker的书的比较器相关部分。

网友:
阎石的书上,比较器那一章有这个电路

网友:
这个是经典的施密特触发器,可以简单做个仿真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如果没有mn2和mp2,只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转换电平在1/2vdd左右。当vi为0时,mn0和mn1截止,此时vo为高电平,同时mn2导通,mn1的源端为vdd-vgs2左右。如果vi升高到vth时,mn0开启,但此时由于mn1的源端电位较高,mn1仍然保持截止,哪怕vi升高到1/2vdd也是如此。只有当vi升高使得mp0和mp1截止时,使vo降低,vsn1降低,才会使mn1导通,引入正反馈,vo降低 vsn1降低 vgsn1升高 Ronn1 降低 vo降低。同理只有当vi降低到比1/2vdd还要低很多时才会使输出高电平。所以vt+>1/2vdd, vt-<1/2vdd.表现出滞回特性。
mn2和mp2的作用一方面是控制了mn1和mp1的源端电压,产生迟滞;同时提供反馈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细,谢谢!

网友(2015-08-29):
   滞回的窗口是多大?怎么算的

网友(2017-01-03):
这是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上的施密特触发器那一章的习题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查看baker 的书第三版, 第18章,special purpose CMOS circuits

网友(2017-03-16):
正好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7-13):
感谢6楼的解释

网友(2019-01-08):
滞回窗口,要看每个分压点Vx Vy的电压,(1/2Vdd)-Vx 和-Vy,这样算吗

网友C(2019-08-13):
怎么仿这个施密特触发器和确定它的阈值电平?

网友:
标记下回去再看看

网友D(2019-10-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大佬是怎么看完这么多的书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仿这个施密特触发器和确定它的阈值电平?

直流扫一下输入电平就行了,正向扫一次,反向一次,翻转点不一样的

网友F(2020-08-16):
引用 网友E:
直流扫一下输入电平就行了,正向扫一次,反向一次,翻转点不一样的

输入信号怎么设置 用Vpulse吗

网友:
可以用号源,设置一个三角波,然后跑瞬态仿真,把输入和输出信号一起plot出来就可以看出翻转点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输入信号怎么设置 用Vpulse吗

vdc就可以,直接用DC sweep扫输入就行,在ADE的dc仿真里把hysteresis勾上,直接就能出有滞回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vdc就可以,直接用DC sweep扫输入就行,在ADE的dc仿真里把hysteresis勾上,直接就能出有滞回的波形。 ...

显示的也是那种时钟的方波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是怎么看完这么多的书呢?

先备份了,然后用到啥了,就看。然后总结!
不可能一开始把所有书都看完的。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B:
先备份了,然后用到啥了,就看。然后总结!
不可能一开始把所有书都看完的。

oo,那也需要知道知识在哪块。。。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mn2和mp2,只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转换电平在1/2vdd左右。当vi为0时,mn0和mn1截止,此时vo为高电 ...

学习了,谢谢哈

网友G(2022-06-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第3版 数字电路篇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G:
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第3版 数字电路篇

非常棒!

网友(2024-08-07):
回复,收藏,谢谢6楼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mn2和mp2,只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转换电平在1/2vdd左右。当vi为0时,mn0和mn1截止,此时vo为高电 ...

学习了,讲解的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