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师们帮忙看一下这条时序路径

楼主(2015-06-17):
起始寄存器的驱动时钟为什么有个撇啊?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大神们了。

Startpoint: core_top_inst/lb_a9mg_top_inst/mg_a9_top/A9_DAPLite_top/u_daplite/uDAPSWJDP/uDAPJtagDpProtocol/TDOeni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jtag_tck_pad')
  Endpoint: JTAG_TDO (output port clocked by jtag_tck_pad)
  Path Group: jtag_tck_pad
  Path Type: max
  Point                      Fanout   Cap    DTrans   Trans    Derate   Delta     Incr       Path
  --------------------------------------------------------------------------------------------------
  clock jtag_tck_pad' (rise edge)                                               25.000     25.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0     25.000
  JTAG_TCK (inout)                                   10.000                      0.000     25.000 f
  JTAG_TCK (net)               1   31.865
  pad_io_inst/JTAG_TCK (pad_io)                       0.000    1.000             0.000     25.000 f

网友:
下降沿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可是路径里面写着还是rise edge啊,为什么不写fall edge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clock path上面有inver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TDO是由TCK的下降沿触发后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