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L问题

楼主(2015-06-17):
求助LVL问题

有两个LVL文件,RVE窗口下调入两个LVL文件发现M2有一处不一样。
请教大牛有没有方法快速对比出两个LVL文件的差异?? 在此非常感谢!

(注M2个数较多一个个点非常麻烦,后一个是GDS加了IP后做的LVL,我们拿不到IP后的GDS只有LVL文件)

网友:
文字檔 可以用 diff 指令比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一下具体指令吗?新手求教

网友:
键入命令   diff file1 file2 或者 vimdiff file1 file2

网友:
樓上正解

diff file1 file2 > diff.txt
比對2個檔案並且把結果輸出成 diff.t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