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Calibre -RVE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5-06-17):
在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2290633118\Image\C2C\NB@U_0`95O%TZ9$0VK$F{]3.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2290633118\Image\C2C\NB@U_0`95O%TZ9$0VK$F{]3.jpgCalibre -RVE中显示的error,click error的coordinator怎么在ICC中怎么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ICC怎么会知道你在其他software做了什么。icc gui: Verification -> Read Third-par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请问ICC能不能像virtruso那样,可以在RVE中点击错误信息,在ICC layout中就会对应显示?

网友:
上面那个就是解决方案,直接在ICC的error browser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