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LEC在形式验证,使用do文件,运行完闪退(lec退出了)

楼主(2015-06-17):
综合的时候,在tcl脚本里面用
write_do_lec -revised -xxx.v  >rtl2map.do

生成rtl2map.do文件,在lec(GUI界面)运行后,就退出了,这是怎么回事?求前辈指点

网友:
因为这个写出来的.do 最后一行是ex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那应该怎么办?能够修改吗?求帮助方法,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删除exit或者注释掉不久可以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我试过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write出来的那个.do你把最后的exit注释掉就好了 建议你找个LEC的UG看看

网友:
如果不行你就一步一步run,看看在那一步run 出去的。

网友(2023-08-30):
当前目录会生成lec的日志文件,进去检查一下,会有报

网友(2024-01-02):
这个是用什么综合的?DC里没有这个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