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t_net_shapes在tcl脚本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5-06-18):
1、
get_net_shapes -intersect $bbox -filter ""这条语句在A.tcl里,
icc_shell>>source A.tcl
提示在找不到任何net,但是
icc_shell>>get_net_shapes -intersect $bbox -filter ""
确实可以找到net,

你们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2、脚本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A.tcl
proc A args {
    ... ...
    for ... {
       for ... {
       source B.tcl
       B ...
    }
   }
}

proc B args {
     for ... {
       set net_n [sizeof_collection [get_net_shapes -intersect $bbox -filter ""]
       if { $net_n ... } {
       } else {
       }
     }
}

sub proc B里的对net_n的判断是最核心的一步。

3、
get_net_shapes -intersect $bbox

bbox的范围由A加大到B之后,可以获得该B范围内的net,但是也得到了不想要的。

实际上区域A,在icc_shell>>get_net_shapes -intersect B -filter “ ”是可以获得A区域的net

我现在觉得不是这个脚本结构的问题了,应该是get_net_shape或者icc本身的bug吧,你们怎么看

网友:
-within region

Creates a collection that contains all net shapes that are completely inside the specified region and do not overlap the boundary. The region boundary can be rectangle or polygon. For details about specifying the region boundary, see the DESCRIPTION section.

The coordinate unit is specified in the technology file; typically the unit is microns.

The -within, -touching, -intersect, and -at argument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you can specify only one.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of these options, the tool searches for net shapes in the entire design.

-touching region

Creates a collection that contains all net shapes that are inside the specified region, including those that overlap the boundary. The region boundary can be rectangle or polygon. For details about specifying the region boundary, see the DESCRIPTION section.

The coordinate unit is specified in the technology file; typically the unit is microns.

The -within, -touching, -intersect, and -at argument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you can specify only one.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of these options, the tool searches for net shapes in the entire design.

-intersect region

Creates a collection that contains all net shapes that intersect the boundary of the specified region and at least part of the cell is outside of the specified region. The region boundary can be rectangle or polygon. For details about specifying the region boundary, see the DESCRIPTION section.

The coordinate unit is specified in the technology file; typically the unit is microns.

The -within, -touching, -intersect, and -at argument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you can specify only one.

你仔细看看这三个的解释,再做做试验。
我记得我当初第一次遇到时就被坑过,它们的定义不是我开始按字面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