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E均衡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18):
DFE只能消除post-cursor的ISI而不能消除pre-cursor的ISI这块我想了很久,没明白为什么是这样,有的文章里说DFE前加入CTLE能消除pre-cursor的ISI,  WHY?

网友:
看看这个,或许有点帮助http://www.docin.com/p-894178435.html

网友:
看看这个或许有点帮助
http://www.docin.com/p-894178435.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或许有点帮助http://www.docin.com/p-894178435.html

网友:
DFE 是反馈型,它根据过去的(而不是将来的)数据对现在的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2016-10-31):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19-12-11):
DFE, 按照名字理解,是根据当前数据来预判接下来的bit受到的影响。所以它只能消除当前bit 对接下来bit的ISI影响,这个称之为post cursor ISI。
至于CTLE, 能否消除pre-cursor, 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这里姑且认为对pre-cursor 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主要还是消除post cursor ISI。
最直观的能够消除pre-cursor ISI的应该是TX driver 的FFE了, pre-cursor tap 能够只管的理解,可以消除pre-cursor ISI。

网友(2020-03-12):
ECE 546   course

http://emlab.illinois.edu/ece546/notes.html

Lecture 05 - Ideal Transmission Lines
Lecture 06 - Coupled-Line Analysis
Lecture 07 - Multiconductor Transmission Lines
Lecture 08 - Nonideal Conductors and Dielectrics
Lecture 09 - Lossy Transmission Lines
Lecture 10 - MOS Transistors
Lecture 11 - MOS Amplifiers
Lecture 12 - Integrated Circuits
Lecture 13 - Scattering Parameters
Lecture 14 - Macromodeling
Lecture 15 - Circuit Synthesis from Macromodels
Lecture 16 - MNA and SPICE
Lecture 17 - Latency Insertion Method
Lecture 18 - IBIS Modeling
Lecture 19 - X Parameters
Lecture 20 -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s
Lecture 21 - Noise in Digital Circuits
Lecture 22 - Timing and Signaling
Lecture 23 - Jitter Basics
Lecture 24 - Jitter Analysis
Lecture 25 - Advanced Jitter Analysis
Lecture 26 - Modal Signaling
Lecture 27 - Equalization
Lecture 28 - High-Speed Links
Lecture 29 - Packaging Technologies

网友(2023-01-17):
好文。。
好文。。
好文。。
好文。。

网友(2023-11-01):
DFE只能消除后标分量,不能消除前标分量,当输入数据由于经过信道衰减过于明显,或者抽头数目的设置不妥会导致判决器无法正确判决,误码率会提高。一般在RX中结合CTLE和AGC共同工作,联合使用来减小误码率

网友(2025-07-24):
DFE根据先进入到RX的信号修改后进入RX的信号,而先进入的RX的信号经过若干UI的延时后反馈回去,对应的恰巧是它对后来进入的数据造成的postcursor ISI;
CTLE不同,CTLE表现为连续时间上的高频peaking,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够得到加强,自然是既能应对 postcursor,也能应对precur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