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SE13.4 程序可以下载,不能运行

楼主(2015-06-18):
请教各位,我用spartan-6 做了一块板,我用ise13.4 编了一个简单程序,并采用JTAG下载成功(软件显示下载成功),但是不能运行,,done灯不亮,输出引脚都为高电平,没有出现希望的低电平。谢谢

网友:
检查DRC校验过了没有

网友:
可以先功能仿真一下,仿真对了,你看看有没有时序告警问题,最后再下板试试

网友:
拿chipscope看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