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P电容的上下极板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PIP电容的上下极板有什么区别?能互换吗?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求高人指点。拜谢!

网友: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位置不同,所受的各种寄生效应的影响也就不同。

网友:
看情况,补偿电容等不精确的电容是可以互换的。两个基板的材料不一样,一个是Metal,一个是MIM(不知道什么材料。)
比如M2,M3的电容,其实是M2和MIM层(M2,M3中间的一层,打孔到M3)构成的。下基板是M2,上基板是MIM,

网友:
他问的应该是特指的Poly insulator Poly电容。

网友:
这种类型的电容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吧 ,毕竟不是那种cmim,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我眼花了啊,怎么看成MIM电容了。。PIP要两层poly吧。2PXM工艺的?

网友:
这个可以互换的,PIP电容没有正负极之分的

网友:
下极板更靠近衬底,寄生电容大些,在敏感之处,让下极板接低阻节点。
在需要匹配的场合,还要保证所有需要匹配的电容接法一致。
其它情况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