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ulti-vdd design 如何定义 voltage area ?

楼主(2015-06-18):
现在数字有3个VDD,palcement之后,CELL不会全部放在一起,零零散散的,请问相同的电源的CELL,如何把他们放在一起?谢谢

网友:
3个VDD,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想分在三个area?放在一起加bound就好了。

网友:
upf flow啊,搞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还在综合

网友:
根据upf,power domain画不同的voltage area,自然就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