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语言编写的延时函数如何知道时间?谢谢

楼主(2015-06-18):
晶振8MHz

void delay_M(unsigned int u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while(us--)

{

i=10;

while(i--);

}
}

楼主:
望各路大神指导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什么呀 有点听不明 你说的是OSTIME?

网友:
这样无法判断的。不如用Sleep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不是处理器版块吧.....
还有,如果是裸跑代码,不上系统,你可以看c代码翻译后的汇编指令,任何汇编指令都有执行周期,算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