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14画4层板,怎么给地层和电源层添加网络?

楼主(2015-06-18):
AD14画4层板,怎么给地层和电源层添加网络?使TOP层对应部分与地或电源连接,飞线消失。查了半天都是老版本的方法,AD14里添加层的时候没有添加网络选项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AD14和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我以前用的是AD10,现在用的是AD15.
我觉得AD14和15差别不了多少。我的添加方法是,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中,有两种添加方法。第一种,在左上角第三个button(Presets)中,选择4Layer,然后根据项目需求,在左下角的Move UP 和MoveDown中调整各层的位置;
第二种方法,在左下角的Add Layer中添加你想要的电源层或者信号层。

方法二

方法二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AD14和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我以前用的是AD10,现在用的是AD15.
我觉得AD14和15差别不了多少。我的添加方法是,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中,有两种添加方法。
第一种,在左上角第三个button(Presets)中,选择4Layer,然后根据项目需求,在左下角的Move UP 和MoveDown中调整各层的位置;

方法一

方法一

第二种方法,在左下角的Add Layer中添加你想要的电源层或者信号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这样发的你能看到不?希望对你有用!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