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和失真问题

楼主(2015-06-18):
如图,刚搭了一个全差分的运放,第一级是folded,第二级common-source,输出通过电阻,电容得到Vcm直接反馈到vb4
想请教高手两个问题:
1,图中仿真共模反馈的方法对么,电路开环,在Vref处提供ac,Vcm处插入iprobe。
仿真的stb结果如下
2,用正弦波仿真的时候电路出现失真,第一级的输出到520mV左右就上不去了,同时共模信号和反馈回的vb4均有震荡。求教如何解决。
仿真环境是开环,输入的正弦波幅度2mV。
第一个图是输入差分信号,后面两个是Vcm和偏置点vb4,最后一张是第一级的输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6-02-25):
楼主的全差分后面接BUFFER没?

网友(2016-11-08):
最好是第一级和第二级都加上共模反馈。
另外,从楼主的贴图上看,这是个3.3V的电路,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艺,但第一级的共模电压还不到500mV,第二级的输入管能工作吗?

网友(2017-04-28):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电路,请问一下偏置如何给,我尝试了很多,但是总是有管子处在线性区,麻烦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9-06-29):
楼主仿真的是开环增益

网友(2020-06-16):
环路增益太低会导致HD3过高,失真

网友(2021-11-05):
这个反馈位置是不是接反了,环路是正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