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中的warning!!!

楼主(2015-06-18):
第一张图为calibre -drc检查时报出的warning,第二张图为对应的rule文件中的描述。请问这个warning怎么解决?????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TEXT了,你有VCC的text么?

网友:
就是说没有带VDD,VCC的text,  自己查下吧

最好不要virtual connect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请问一下vcc的TEXT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你的电源的名字没有含有“VCC”字样的

网友:
建议你把virtual connect name 全部改成你版图中使用的VDD和VSS,那样就不会报出warnin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EDTEXT 是放在GDS里面,还是外挂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感谢版主的回复!我的电源里面没有带VCC的,是VDD_1V8A和VDD_1V8B这两个电源,还有一个地VSS!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所有的?VDD?都换成了我的电源net VDD_1V8A,还是报warning: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DD_1V8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看看版图中用来作标注的层与规则文件中定义的层是不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