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接收机 级联噪声系数计算公式

楼主(2015-06-18):
射频级联网络噪声系数计算时,LNA前面的射频开关和 LC滤波器的噪声系数是不是按一个整体作为第一级网络,LNA作为第二级网络,...,滤波器 开关为第三极网络,Mixer作为第四级网络???还是开关、滤波器也是按照一个单独的网络计算呢???  求大神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哪位朋友可以解释下不?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接方式:switch + lna +lc filter+mixer?如果是这样,就按照siwtch第一级,lna第二级....这样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有道理,不过有以下情况呢:(1)如果是 switch + LC filter + swtich + LNA + Saw filter + swtich + Mixer+LC filter,那么这样子将谁谁作为第一级呢?
(2)又比如说,LC是带通滤波器,而这里用一个低通滤波器+一个高通滤波器,那么是按照一个滤波器计算呢,还是按两个计算呢?
(3)级联噪声系数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第一级、第二级网络的噪声系数吧,那么很明显前级的switch和lc filter的噪声系数会很小,LNA的噪声系数很难体现其价值吧,这样如何解释呢?

网友:
开关本身并不具有增益,需要实际按照NF和插损大的取值,而滤波器则是根据插损当作NF来进行计算,只有经过放大器之后的信号才会需要-1除以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也就是说,射频开关和LC滤波器的增益其实是插损,是个负值,不能放在级联放大器噪声系数公式的分母那个位置?
(2)难道必须是放大器放大增益(为正值)时才算???但是射频开关、LC滤波器也都属于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在计算噪声系数时,应该也需要作为一级(两者等价为一个)或两级(单独的两个)网络的吧?
(3)那么要是一个PI型衰减器(电阻搭建)的也得算一个二端口网络吗?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參考microwave101的說明-->http://www.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s/noise-figure
請注意公式裡的F1,F2,F3.......指的是noise factor(F), 不是noise figure(NF), 同理公式裡的G1,G2,G3指的是放大倍率而不是增益(dB)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1)  也就是说,射频开关和LC滤波器的增益其实是插损,是个负值,不能放在级联放大器噪声系数公式的分母那个位置?
ans: 插损负值要換算成放大倍率才能放入分母

(2)难道必须是放大器放大增益(为正值)时才算???但是射频开关、LC滤波器也都属于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在计算噪声系数时,应该也需要作为一级(两者等价为一个)或两级(单独的两个)网络的吧?

ans: 不管是放大器增益(为正值)或是射频开关、LC滤波器增益(为負值)都是當一級計算, 不過注意都要換算成倍率才能帶入公式

(3)那么要是一个PI型衰减器(电阻搭建)的也得算一个二端口网络吗?

ans: 是

网友(2016-12-07):
用软件计算

网友:
若前面几级都是无源器件或者类似开关之类的,可以统一作为一级,他们的总插损就是总总噪声系数,加上后面LNA的噪声系数就是级联的,当然lna后面还有器件就不能直接这样加减了

网友(2017-01-13):
kankan shu jiu zhidao 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英文不错,哈哈

网友(2019-08-03):
链路噪声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2020-03-23):
lna前是第一级。包含开关+滤波器+traceloss+mismatch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