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毛刺的产生问题

楼主(2015-06-19):
一直在考虑为什么会产生毛刺,刚刚看到这是因为亚稳态的原因。亚稳态是由于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不满足产生的,那如果我没有触发器呢?纯组合逻辑会产生毛刺吗?

网友:
因果反了,毛刺是由组合逻辑产生;可能导致亚稳态

网友:
数电上有讲呀 数字电路的冒险竞争

网友:
数字电路抛开电气因素,一切的问题都处在延时上.....所以为何时序分析如此重要

网友:
竞争和冒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亚稳态是触发器产生的,不应该是时序逻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发器不就是时序逻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触发器是时序逻辑,时序逻辑不会产生毛刺会产生亚稳态这句话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