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的输出比输入高了0.01V,怎么破

楼主(2015-06-19):
- -用在显示驱动里面的buffer
理论上就算失真不是应该比输入低吗,怎么高了一点点。。。
求助大牛啊  肉眼基本看不出来,输出比输入很稳定的高了0.01-0.02V
开环增益有80db,80多的相位裕度

网友:
静态没调好?

网友:
为什么只能低不能高?
看个DC不就知道了,看看本来应该匹配的管子电流是否一样

楼主:
才想起来来top问了,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是有两路关键的电流失配了,调了一个关键管子的宽长比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匹配的问题?
也许是

网友:
op放大器接buffer模式的话,这种情况是产生了一个0.1V的失调电压吧。也是失配引起的。

网友:
错了,是0.01V到0.02V的失调

网友:
symetric offset 一般电路设计OK 都是 < 1mv offset .
如果使用 cascode av=90~100db 可能 symetric offset sim  0.1mv .
但是 这是sim

layout random offset 是另外要算 .

网友:
symetric是什么?   说的是systematic 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