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生成的GDS中的DRC错误

楼主(2015-06-19):
ICC生成的GDS导入到cadence中做DRC,发现NW,SP,SN都有不少间距错。
比如x方向上相邻的两个cell,其NW的间距不够,模拟上一般就是把NW合并,ICC中是否也有类似的command可以执行。

貌似这种类型的DRC错误都是与standard filler相关的,是否是插入standard filler时未正确设置而导致出现这种错误呢?

网友:
filler没插对,你看看是不是spacing rule的设置允许出现1x unit tile的cell spacing而filler list中没有1x宽度的filler导致的。

楼主:
原因在于standard filler插得太早,在ICC中被优化掉一部分,按照工艺厂给的说明,在正式布线前,插standard filler这类drc问题就没有了。